求救啊 技嘉p43不断重启,该查的都查了。

楼主(2013-09-29):
GA-P43-ES3G主板,每过2秒就重启。反复这样,当是我量各供电,复位,时钟都是正常的。io换了无果,sb和nb都加焊了也无果。加焊怀疑的各器件无果啊,查看图纸也没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啊,不插p4口就不重启,那位大侠见过这样的啊。求解啊

网友A:
双bios拆过,也刷过。表面看既然不插p4口不重启,就应该修cpu供电这块的。可就是没想明白,到底什么原因会导致不断重启。

网友B:
CPU供电测量出来是多少啊?这个板子你只要将Q60拆掉,它就不掉电重启了,这样好测些,Q60是控制VRMPWORGD的

网友C:
有些板子检测不到内存的话,就会反复重启,建议楼主查查内存的条件,刷下BIOS

网友:
看起来怎么那么像电源或显卡供电部分的问题的呢

网友:
这板坏CPU会有这现象。先查CPU供电吧,这个好像是ISL6334还是ISL6324带一个ISL6622和几个ISL6612的。具体型号记不清了。在启动的瞬间测ISL6612的工作条件,用20M档测量上下管对地阻值。6622驱动那组的阻值比6612那几组的阻值少是正常的,不用怀疑。注意小心查对内存供电,VTT电路,这电路不怎么复杂,但坏起来很奇妙。桥供电好像是用ISL6545驱动吧,这个也爱搞小动作,不一定有明显坏,小心查对。

网友:
内存 比较容易引起重启

网友:
不上cpu试试

网友D:
可可,楼主遇到了难题了啊,应该是CPU供电部分出问题了哈,应该查一下CPU管理芯片工作条件。

网友E:
呵呵,跟我碰见的一样,技嘉板无限重启应该跟内存有关,我也没解决,丢在那好久了

网友:
不断重启,看看内存供电电路和CPU工作电路。

网友:
搞不明白,明白了告诉我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可,楼主遇到了难题了啊,应该是CPU供电部分出问题了哈,应该查一下CPU管理芯片工作条件。

是啊6片全这毛病,奶奶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呵呵,跟我碰见的一样,技嘉板无限重启应该跟内存有关,我也没解决,丢在那好久了

一定要决绝他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些板子检测不到内存的话,就会反复重启,建议楼主查查内存的条件,刷下BIOS

bios刷过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供电测量出来是多少啊?这个板子你只要将Q60拆掉,它就不掉电重启了,这样好测些,Q60是控制VRMPWORGD的

恩一会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些板子检测不到内存的话,就会反复重启,建议楼主查查内存的条件,刷下BIOS

活活气死我了,6片全这样

网友:
我这里也有几块,要么重启,要么挡画面,现在看到GA的板,都头痛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双bios拆过,也刷过。表面看既然不插p4口不重启,就应该修cpu供电这块的。可就是没想明白,到底什么原因会导 ...

导致重启的原因有很多的,BIOS问题,内存问题、CPU供电问题、桥供电问题、反正有一点东西不正常它就重启给你看,技嘉的主板就是这么刁。楼主这块主板不插四针就不重启,应该是没有VRM_PG送到南桥所以它没有重启,因此我说断开Q60是可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