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求助MSI 7337 K9AG 主板不插P4 上电触发后立即掉电保护后无待机3VSB电压

楼主(2013-09-29):
请求助MSI 7337 K9AG 主板不插P4 上电触发后立即掉电保护后无待机3VSB电压,必须关电源一会再开后,待机电压才出来。
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了。3VSB是一个专用芯片出来的 MS-6G-XXX 的专用芯片。在同电瞬间 测试内存MOS的G极 始终量不到电压。 桥供电没发现异常。MOS也没发现直接短路的情况。。唯独在保护后 量一个LM358 123脚电压有变化。1由待机时的2.63变为8.79V。MS-6G-XXX 的专用芯片也有些脚的电压有变化。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专用芯片的待机脚无输出了。。 请高手帮分析,谢谢。

网友:
这是MS-6图加分

网友:
检查一下与3.3V待机电压输出端连接的2极管是否损坏

网友:
桥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专用芯片保护了无待机电压是正常的,到此,应该是某一个电压没出来,在通电瞬间测量电压

网友A:
内存MOS管没电压,找内存附近的MOS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MOS管没电压,找内存附近的MOS电路。

内存附近的MOS电路 是由一个MS-11的16脚芯片驱动的,这个芯片已经换过,故障依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