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DA N73V按reset报错C1,喇叭长响

楼主(2013-09-30):
一款ONDA N73V主板,之前有人修过的,显卡插口已经被拆掉,不知道什么原因。
拿过来后看,可以触发可以复位,诊断卡显示0501(我的显卡刚好坏了,不知道是否可以亮机)。
触发时,故障卡的IRDY也是亮的。
但再次碰reset针重启时,就一直显示C1,同时喇叭一直响,响个不停。

把内存拔掉再重新插,只要是按reset重启,还是一样。
拔掉内存开机,就报Fb。

测过内存电压,是1.92V。
不知道前面拆掉显示接口干什么的? 是那里坏吗?
下图:断电后首次开机,显示05.

显示05时,IRDY灯是亮的。

这时直接碰reset针重启,喇叭就长响了,然后诊断卡显示C1,且喇叭一直响,持续有十几秒钟,断一下,再一直响。

拔掉内存,就显示Fb了。

敢问大伙可能是哪些原因??应该不是虚焊的问题吧

网友:
都开始放假了,没人看帖子了??!!!

网友A:
特别亮的灯是几v供电?应该是5V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特别亮的灯是几v供电?应该是5V有问题

特别亮的是+12V 。这个是异常吗?我还以为这个灯就是比别的灯要亮些呢!

网友B:
重点检查内存SPD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重点检查内存SPD电压

238脚(二代内存)的电压3.3v,这个是spd电压吧,也是正常的吧

网友:
这板怪就怪在每次重启时卡内存。

网友:
刷BIOS哦或看桥是不是虚焊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