掉电蓝屏通病换NEC电容最简单直接的做法

楼主(2013-09-30):
  笔记本进系统蓝屏掉电的通病相信大家都知道坏的是哪个东西,就是CPU座背面的NEC电容。一般人的做法都是通过并接多个钽电容来解决,不过由于NEC电容周围的空间有限,所以并焊多个电容的时候会有点不方便,有时候还要通过接多条线来连接。本人之前也是这样做的,不过老是觉得这样做太麻烦了,有一次,忽然想通过另一途径来解决,虽然觉得风险有点大,不过,还是想通过此法来搏一下,结果竟然成功了,此后百试百灵,成功率100%!此法就是:
   就像做BGA那样去做它吧!
此法的关键点在于在拆NEC电容时,要掌握好NEC电容熔化的时间点,我相信,只要你会做BGA,这根本不算是什么问题。NEC电容拆下来后,在原来的位置用有铅的锡重焊一遍,再把新的NEC电容放BGA台焊上去就非常简单了。焊好后,洗干净,非常帅呢!

网友:
只吹电容面吗?很担心背面的CPU座子。

这个电容如果烙铁不好,拆都很费劲,都是大面积铜箔。

楼主的方法不可思议,愿闻其详

网友:
CPU座不用担心,它是耐高温的,只待NEC电容可以动时马上拿下来,CPU座是不会出现虚焊的,只要调好BGA台的温度,拿握好NEC电容熔化的时间就行了

网友A:
楼主说的这算事吗?如果连个nec大电容都拿不下来那还能干啥,更何况动的着bga吗,直接暴力拆除,直接ok,和你bga拿的效果一样。

同意 暴力完美解决

网友:
新nec电容要花钱的 还不如料板找330 还不会再坏

网友:
从商业的角度出发,其实此方法更好,说不定过一两年后又可以修到此机器 又换NEC电容 来赚钱

网友:
这办法好,不喜欢暴力

网友:
我是有一字批搞掉他的,

网友:
我们这从来不换新的NEC 都换330的电容   免得以后再坏

网友:
这个风险系数比较大

网友:
换新的NEC电容要不了几块钱,而且就算再会出现问题也是一两年后的事情了,现在新机也才是保一两年,就算是在工厂应该也是这样搞的。这样焊上去,外观跟没换前是一样的,美观干净,养成良好的个人维修习惯是很重要的,每次看一些维修过的板子,焊得一塌糊涂,又不清洗干净,像一坨屎一样,看见就没维修的欲望了。这样焊上去要花的时间也不长,快的话,十来分钟就搞定了。

网友:
一般直接拆掉。

网友:
用风枪就可以吹下来了啊,上BGA的话很容易把问题扩大,比如说·U座子会虚焊等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避免问题扩大

网友:
俺都是风枪加烙铁搞掉。然后再拿烙铁焊上。

网友:
这办法是好,可没有换330的稳当、直接。关键是又要给卖芯片的贡献钱,想起这些坑 货,真是一分钱都不想给他们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说的这算事吗?如果连个nec大电容都拿不下来那还能干啥,更何况动的着bga吗,直接暴力拆除,直接 ...

同意  直接老虎钳干掉即可  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