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显示器VGA用一两天不显换DVI显,再用DVI不显VGA显

楼主(2013-09-30):
AOC显示器,VGA用一两天不能显示,换DVI口能用,但用一两天也不显示,再换VGA又能用一两天,....能给点分析吗?

网友:
没遇到这样的怪病,,,,,

网友:
最大嫌疑是按键
换按键,
按键漏电导致的DVI/VGA输入信号端口切换误控制。

网友:
VGA和DVI口边上的两个6脚管子最有可能

网友:
有结果了吗??

网友:
期待修好 接口附近的管测了吗

网友:
期待你的结果

网友:
同意版主说的   按键问题导致vga dvi自动切换

网友:
就这两个可能 楼上的都说了 等结果吧

网友:
这个有点高升 大楷是驱动板主芯片问题

网友:
把切换用的那个按键去掉再测试,就可以排除是不是按键的关系了。

网友:
按键,接口旁边的管子排除,再不行程序,还有就是按键板接口旁边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