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问题,USB接口智能机不能连接,U盘等其他一切正常

楼主(2013-09-30):
如题,主板是七彩虹 C.N68C D3,插上智能机的数据线连接不上电脑,电脑发出两声拔出一声插进的声音,如此反复,连接别的电脑都没问题,也没有显示充电,USB供电5V正常,望各位师傅给个思路

网友:
USB驱动问题,安卓的USB驱动各个厂家都弄自己的驱动不统一,而且容易跟系统自带的USB驱动冲突,有时候插过安卓机,拔掉所有的USB都失灵 非要重新启动,或者关机一直停那不动,重新装下系统试下

网友:
按常理说  BIOS下  应该是充电状态  这个也不充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