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入手一台bga T6 性能怎么样

楼主(2013-09-30):
最近在学笔记本维修 想入手一台bga  正巧朋友那有一台二手T6 要出售。 9成新 只使用了几十次。想请教一下 有用过这台机子大神  这台机器性能什么样  大约能值多少钱。。

网友:
机器型号 LK-T6

网友:
这个机器真没使用过的 不知道怎么样啊   但是讯维的设备据说很不错的 呵呵

网友A:
嗯 谢谢了 想买台bga 但不敢盲目的入手 不是 一百二百事 买了之后就得用他 性能好坏关系到 修复的成功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嗯 谢谢了 想买台bga 但不敢盲目的入手 不是 一百二百事 买了之后就得用他 性能好坏关系到 修 ...

是的 现在一般的BGA智能上下加热 没办法做CPU底座之类的  这一类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啊

网友B:
多少钱可以拿下?说实话我也很想知道这款自己性能如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多少钱可以拿下?说实话我也很想知道这款自己性能如何。

迅维上认识的一个哥们   3800出售。。

网友:
3800  加点买全新的 要毛二手!   3800 都出了还再呼多一两千买全新的?  要是我我还是选 择买新的!  只是个人看法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