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显示器

楼主(2013-09-30):
有电压输出,但是不稳定,时有时无 。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挨个加焊一下,电容,有没有个别发烫的

网友:
换精密稳压器,看看双二极管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有个电源部分有个小的50V16uf左右的电容 换掉试下

网友:
唉  直接该个电源板上上去   浪费时间很不划算的事情

网友:
电源管理IC,431、光耦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