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上硬盘电脑开机到自检比较慢

楼主(2013-09-30):
如题 西数320G IDE也不能引导系统。用MHDD测过没有坏道,请大师们指教。

网友:
换个硬盘看下问题是否解决,如解决说明是硬盘问题,直接换块硬盘好了

网友:
现在就是知道是这块硬盘的问题,这样还能修好吗?

网友:
同意楼上,用代换法测试。如果不行的话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吧。我也不是很懂哈。

网友:
问题看清楚,不要乱回。

网友:
重新分区,装系统试试、

网友:
低格下硬盘,在分区装系统试试

网友:
清一下bios试试

网友:
我遇到过好几台电脑都是这样,换一块硬盘就好了。就是想知道各位大侠硬盘坏了有什么好的方法修吗

网友:
用HDTUNE测下,看看有没有问题,有些硬盘本身没坏道,但是有问题。用Victoria测下表面

网友:
也可以用Western Digital Data LifeGuard Diagnostics - WinDlg , 西数自带的检测工具查查,重点检查下数据口的触点,换数据线看看没?

网友:
硬盘线也会导致能刻系统却不能解压

网友:
自检很慢,试试在bios里面把自检关闭试试看

网友:
主要是不能引导系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