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G41C+主板触发直接跑D0,求解

楼主(2013-09-30):
昂达G41C+主板触发直接跑D0,目前检查了供电,时钟,复位都正常发出了,换过CPU,刷过BIOS,加焊了南北桥,还是一触发就从00变成D0,中间没有任何其他的码。。大神在哪里????????

网友:
有没有断线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断线了,你看看板子背面,有没有烧焦痕迹。反正就主要查内存那一块。

网友A:
内存3.3有没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3.3有没有。

我说了,供电什么的都正常发出了

网友:
貌似是没跑码,不是档内存

网友B:
你刷的BIOS对吗?有G41C+和G41+两种板子,不要混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刷的BIOS对吗?有G41C+和G41+两种板子,不要混了。

没错,这板是cpu和北桥之间有的线断了,能找到的我就接好了,有的找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