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3000 g430LE白屏简单维修高手勿喷

楼主(2013-09-30):
客户拿过来说白屏应该屏坏了帮我检查一下就走了,客户走了拆屏屏保修无3.3V嘿嘿,不是屏问题,拆机,没发现有进液的痕迹,拆机后看图接口处 无LCD3V只有0.44怪不得白屏
继续查LCD3V,找到Q2  测得LCD3V只有0.44

问题找到,料板找到Q2换之,久违的LENOVO出现

网友A:
帮他换屏,换下的屏卖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帮他换屏,换下的屏卖掉

这货坏件要拿走的

网友:
白屏大部分都是屏供电的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基本功扎实

网友:
要不要屏无所谓,能挣钱就行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货坏件要拿走的

换片坏屏给他不就完了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片坏屏给他不就完了么

我们这边价格很透明的,换屏也赚不了多少,还没修赚的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