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一广达QL6掉电!!

楼主(2013-09-30):
同行送修的神船笔记本电脑,主板号为DAOQL6 情况是这样:进液机器,进液位置在LVDS接口附近和EC那里,总体来说不是很严重那种吧,来的时候是没有待机,我把进液的地方用洗板水清洗干净,测了一下3V 5V的对地阻值没有异常,1.8V那些对地都正常后就接上可调电源,待机0.001 有3V 5V 开机试电流上到0.07左右就掉电了,这样肯定是没有HWPG出来才会做成掉电,查到PU4没有+5VSUS(忘记了是不是这个英文,主板在家里的工作室)飞线后再开机电流跑到了0.4左右就掉了,可以马上开机!经过测量瞬间的各个电感压也出来了,CPU有1.04V的电压,EC收到了HWPG的3.3V电压,换句话说所有电压也出来了,但是还是掉电!南桥重植过了还是一样的现象,不知道是不是南桥也坏了!但是南桥附近没有进液的痕迹,3V、5V对地也正常!这个我还在纠结到底南桥有没有坏呢!

补充内容 (2013-10-8 22:15):
机器已经修复,是新买回来的EC有问题!顺便提及一下:鸿顺的芯片大家买的时候考虑清楚了,有翻包的南桥,没包装的EC!!我试过几次了!现在我再也不跟她要货了!

网友:
换换试试

网友:
当然是先换个桥试一下哟

网友:
各路电压出来了,做桥是大事,建议先刷个BIOS试试,如果不行再动桥

网友:
换南桥吧,上个我的换后好了。

网友:
果断换南桥

网友:
QL6很多都是掉电问题

网友:
QL6很多都是掉电问题,
如果少电压也会掉电的,

网友:
换南桥的话,也不定就能好呀,

网友:
你都重植过桥了,现象一样,估计和南桥的关系不大。。。。你先看看二级电压出来没。出来的在换桥也不迟!!!

网友:
我想是转化电压的问题,而不是南桥

网友:
换了就知道啦,不用纠结什么的换桥还不简单吗,期待你的好消息!

网友:
我上次接到一个神舟的,显卡南桥同时坏了,修得头疼死了

网友:
哪里才有放心肉吃啊!

网友:
某宝的产品 伤不起阿

网友:
假芯片真是害死人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