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460触发到1.3A不显示

楼主(2013-09-30):
  一台V460, 版号是LA46 DIS MB 09911-1M.原故障是通电打短。看到电流直接上4A多。心里那个高兴啊,。。哈哈。。。速度拆机后通电那个烧板啊。。。。HM55发烫。奇怪,HM55怎么会发烫的啊。。都没用到公共点的电压啊。。。果断把U39给拆了。桥不热了、、、还短啊。。。这下CPU部分又热起来了、、那330的电容那个热啊。。一个一个拆了还短啊。。、那对铁壳也干掉吧。。终于不短了。待机正常了、、0.。006 A新故障又来了。。通电自动触发,上到1.35A就不动了、、、没装散热器的话电流一直上。可以到上1.7几去,U太热了。。HM55换新的了。。。EC也换了、、、还是自动触发啊、、、求助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啊。。。。怎么搞啊、。。。。

网友:
把BIOS都刷一下试试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换桥啊,试试

网友:
换U吧。。铁壳坏  了。很多U页坏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,是半层出问题了,不好修

网友:
哈哈。。。。问题解决了。。是U坏了。I3 390M的。 我后来用别人那借了个U试的。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桥啊,试试

桥换过新的了、、、HM55的。

网友:
这机子坏了U 就不好搞了 有些客户就不愿意修了

网友:
我发现I3 390M 的CPU很愿意坏啊 我就有一个坏的

网友:
前几天接了一台进水机   以为洗一下就好了   就直接装起来了  能触发但不显   接可调电源  发现电流不对   难道还有短路  立马拆下板子  查了半天  才查出CPU挂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这种情况没有修过,就刷过BIOS

网友:
此U和P6100通用,那个便宜

网友:
换cpu吧,也许坏了

网友:
楼主南桥拆掉后有没有通电看电流是多少,

网友:
上次也遇到一个这样的哎

网友:
也没修好 想换班都没有的换呵呵·

网友:
慢慢研究 研究

网友:
请问U39是何物 那对铁壳是什么 都没图纸一头雾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