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(ASUS) K42D

楼主(2013-09-30):
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,南桥旁边的两个20脚的芯片一加热好了,冷了就不行了,很无奈,谁有好办法说说
华硕

网友:
给出的条件太少 无法帮你判断

网友:
确定只是加热芯片好的 而不是加热芯片的时候吧南桥也加热了?确定就换掉吧,不确定就干南桥吧

网友:
换个 芯片试试呗 10个打样

网友:
给1.2V电压滤波的大电容换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