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显示器不亮

楼主(2013-09-30):
变压器12v进驱动板。
驱动板出12v,0.09v(blon液晶开关电压),接地。连接高压板
用的都是通用板组装的,5v能测到。
灯管测了能亮。
请教一下各位师傅,这是驱动板的问题?

网友:
开关电压有这么低的么?

网友:
灯管测了能亮, 那你外接过 代用灯管吗 ? 亮不亮 ? 你说的不亮是暗屏 还是灯管亮了不显示?

网友:
文字都不叙述清楚   你修毛线东西哟

网友:
是做维修的吗?

网友:
表达不够清楚

网友:
开关电压有问题 裸点加灯管 可用万用表给下ON OF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