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ANTEC NP-500这样修理是否妥当.

楼主(2013-09-30):
08年底,组装的电脑,安钛克NP-500电源一直很稳定。最近接通插排开关时,电源有时”啪“一声冒火花无规律。电脑开机后一切正常。

百度了下,可能电压不稳,电容的故障。拆开后发现一“元件“破损烧焦痕迹,万用表测值4.7K欧姆,看不清型号,疑为压敏电阻。辗转论坛讨教后动手。

剪断一脚断路电源无法启动,确认为串联排除压敏电阻,估计为热敏电阻(4.7K欧姆这个搞不懂)。旧电源拆换NTC8D9尚未发现问题...

电烙铁加热该破损电阻至100度左右阻值降低至2.5K欧姆。请教这破损电阻(4.7K阻值)是因为破损原因还是实际阻值(因为相NTC8D9串联8欧姆的话分压发热明显啊)?
如图:

网友A:
又是这样的电源~蛋疼啊~ 热敏电阻主要是看是正系数还是负系数的,搞清楚这个就很好代换了,你这样的电源我了解不多,麻烦主动式接触的真少~~

修这么多电源还是不明所以! 从限流到减低功耗想想就知用什么了

网友B:
热敏电阻是正系数..........

你确定??

网友C:
这样换就可以了,也可以学大品牌套个热缩管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样换就可以了,也可以学大品牌套个热缩管!

感谢回复啊。这个,原本确实有,夏天38度基本只拆机箱配个电扇吹,发热严重烧化了...也怀疑原本阻值就高。
又查了下这是主动PFC电路上的热敏电阻,换上去NTC8D9应该影响转换率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热敏电阻是正系数..........

感谢回复。PTC的吗?原本也是这样想啊,初始电阻这么高。唉,再查下规格把负的换正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又是这样的电源~蛋疼啊~ 热敏电阻主要是看是正系数还是负系数的,搞清楚这个就很好代换了,你这样的电源我了 ...

感谢回复啊,阻值测下来是应该是PTC正系数的,只是已损坏的不确定。谢谢!

胡理!胡里胡涂,那有用PTC正温系数的!热敏电阻用开关电源上是用来防开机瞬间浪涌电流冲击的,限流后温度升高了电阻就减小到很小的阻值,以便通过大电流,减低自身的功耗,而只有负温系数

网友E:
原来的热敏电阻已经损坏了,而新换的取值不当(取值小了 8D-9只有8欧2A 电流偏小长时间就会烧坏),这个电源在100V时是9A最大电源,而220V时最大为4.5A.故用5D-13、8D-15才对(这二个都是5A的,没4.5A),除非你找到西门子EPCOS 热敏电阻 NTC5.0,这个是5欧 4.5A的

网友(点评):
谢谢啊,以为是自恢复保险丝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原来的热敏电阻已经损坏了,而新换的取值不当(取值小了 8D-9只有8欧2A 电流偏小长时间就会烧坏),这个电源在 ...

非常感谢,这就淘宝去。

网友(点评):
没有零售店吗?这小零件很容易买到呀,一般的电子店都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原来的热敏电阻已经损坏了,而新换的取值不当(取值小了 8D-9只有8欧2A 电流偏小长时间就会烧坏),这个电源在 ...

面板功率上计算是这样的,放大了张照片,发现电路板焊脚处标识TR301,整块板子看下来也没找到同型号的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原来的热敏电阻已经损坏了,而新换的取值不当(取值小了 8D-9只有8欧2A 电流偏小长时间就会烧坏),这个电源在 ...

家电维修的大多没有,电脑维修的拆了个电源没有,偶也没好意思叫继续拆...大的电子市场太远,万能的淘宝买几个拆机的NTC5.0,顺带杂货。就是晚个一两天。

网友:
话说,这电阻应该是出问题有个把月了,我电烙铁加热到一百多度,还3K左右的阻值,这PFC电路输入电压220V的话,没有继电器短路,这电阻影响很大啊,还能点亮真不容易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感谢回复啊。这个,原本确实有,夏天38度基本只拆机箱配个电扇吹,发热严重烧化了...也怀疑原本阻值就高。 ...

你要明白NTC的原理,温度高内阻小,电源正常工作了它的温度肯定高的,这没关系!
电源功率不大,这个地方的损耗算不了什么,大功率电源上电源大,所以才会加继电器在电源工作时来绕开这个东西,我们普通电源不怕的!
没这个东西呢,不安全,刚上电的时候电容充电的电流很大,所以才用这个来保证前级的安全!所以不要想着去短接!

网友:
在我这里的电子零售店超过30欧的NTC电阻基本上是找不到的(买不到),没人或少人买的零件商家是不会进货的,实际应用上这开关电源也用不着要超过20欧以上的NTC电阻(要考虑一下阻值大小影响的压降),楼主有原来拆下电阻的带标语的图片吗?

网友(点评):
没,烧黑了看不见,就是第一张那个破损橄榄绿色的。

网友(点评):
电路板上标识TR301,整块板子还有个在保险丝那里有个类似的不知道是压敏还热敏,有热缩管包着,电路板上标识也看不到,话说我那8D9是从杂牌电源保险管这拆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原来的热敏电阻已经损坏了,而新换的取值不当(取值小了 8D-9只有8欧2A 电流偏小长时间就会烧坏),这个电源在 ...

汗!!!热敏电阻我知道啊,有些个电源也有用正系数的,比较少罢了,但我修电源大部分都是被动试的,主动的很少修,我所说的不了解是不了解主动PFC的电源

网友F:
主动的很少修,不好修,不了解主动PFC的电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主动的很少修,不好修,不了解主动PFC的电源

主动式PFC先可以简单地理解成一个升压电路,度娘上的文库有很多东西可以参考,搞清楚了再了解一下它的几种不同的工作模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