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大师!CQ45的本子。

楼主(2013-09-30):
请问各位大师,这图上的P2 P4 B+都是什么呀?找不到呢。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!

网友A:
P2你是找不到的,它是一个信号,节点发出的,就像是飞线过去一样,你直接找到原件上的P2就行了。

网友:
看不懂。 系统电压

网友:
直接54它,从PQ101的S极飞线到PQ103的S极,这样不就一下排除了么

网友:
顶一下!!!!!!!

天意wx -8 严禁灌水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!!!

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严禁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101和103的S是相通的。没问题。我就是想知道P2是个什么东东。

网友B:
感谢大师们的回复!这板子现在插上电源就短路。我把PQ107拿掉之后不短了,也没待机了……。插电后PQ103的G极有17.9V电压,应该是不通的。但是红笔接D黑笔接S是通的。电阻是000,不插电时是400多。有点不明白了。PQ101也是差不多的情况。还有就是PQ107图上是个场管,实际是个三极管。

网友:
我这有在百度下的CQ45 LA-4102P的PDF图纸。有需要的可以下载。我放在另一个帖子里了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p;extra=#pid8350419

网友C:
建议楼主最好还是系统的学习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建议楼主最好还是系统的学习下!

谢谢建议有时间我会去学一下的。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哪里短路了。

网友C:
短路? 插电 大电流? 如果是的话 烧鸡 看哪个元件发烫! 拆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2你是找不到的,它是一个信号,节点发出的,就像是飞线过去一样,你直接找到原件上的P2就行了。

我在图纸上没有找到另一个接着P2的元件呀!   谢谢回复!

网友D:
B+是公共点 ,为19V

网友:
慢慢来 有一天你会懂的

网友E:
P2是个标记,是为了画图方便吧,其他地方有和这里相连的,那边就会引用P2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感谢大师们的回复!这板子现在插上电源就短路。我把PQ107拿掉之后不短了,也没待机了……。插电后PQ103的G极 ...

请问你这块板是一修板吗?PQ107不应该是个三极管,还有要查PR107电阻是否击穿短路。插电后PQ103的G极有17.9V电压也是不正常的,还要查PQ109的G极是否有9V以上的高电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短路? 插电 大电流? 如果是的话 烧鸡 看哪个元件发烫! 拆子

是的,电流很大,PQ103很烫,拿掉后无待机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B+是公共点 ,为19V

谢谢回复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P2是个标记,是为了画图方便吧,其他地方有和这里相连的,那边就会引用P2

嗯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请问你这块板是一修板吗?PQ107不应该是个三极管,还有要查PR107电阻是否击穿短路。插电后PQ103的G极有17 ...

这个说来话长……其实是被我修成这样的,原来是不短的,原来的毛病是不触发,我刷了BIOS就好了,然后屏不好,我在测高压条输入电压时不小心把哪个给短路了,然后灯管一闪,之后就大短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请问你这块板是一修板吗?PQ107不应该是个三极管,还有要查PR107电阻是否击穿短路。插电后PQ103的G极有17 ...

所以那个107就是个三极管。不知道为什么。

网友:
P2应该就是19V 是过完第一个保护管的就叫这个 B+就是过守了保护的公共点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请问你这块板是一修板吗?PQ107不应该是个三极管,还有要查PR107电阻是否击穿短路。插电后PQ103的G极有17 ...

PR107刚才测了,正常的47K左右的电阻,十分感谢大师指点!

网友G:
自信,不燥 ,细心 学习新东西  你会成功德

网友H:
可惜了,人为搞出的问题最不好修。你这是工共点短路呀,用烧鸡大法,正级接到19V的电容上,电压不要调高了,一下就测出来是那个东西挂了,嘿嘿。不难慢慢修,可能IO也着挂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可惜了,人为搞出的问题最不好修。你这是工共点短路呀,用烧鸡大法,正级接到19V的电容上,电压不要调高了, ...

IO上有个小点,我想已经挂了。就把那货给拿下来了。要怎么烧呢?拿可调电源直接接到电容上吗?谢谢回复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自信,不燥 ,细心 学习新东西  你会成功德

谢谢!我会慢慢学习的,希望有一天也是个大师!

网友:
P2应该没有实际通途吧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所以那个107就是个三极管。不知道为什么。

请问PR109的G极有没有9V左右的电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O上有个小点,我想已经挂了。就把那货给拿下来了。要怎么烧呢?拿可调电源直接接到电容上吗?谢谢回复!

接到公共点上,B+

网友I:
还没过保护隔离吧

网友:
说明后面短路了,烧机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请问PR109的G极有没有9V左右的电压?

不敢插电呀!一插上就大电流。然后51125就烫了。本想着把51125拿下来测一下各脚电压,可是一拿下来更不能插电了。这是神马情况啊·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还没过保护隔离吧
应该过了,已经烧三个51125了。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