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KPL- SE 主板复位灯常亮

楼主(2013-09-30):
华硕P5KPL- SE 主板复位灯常亮,数码灯不亮,PCI槽无复位电压,CPU、桥、内存供电都正常。PCI测时钟电压1.6V,A143.3V A15无电压。CPU假负载PG无电压,无复位 。求维修思路    另求ATX8(灰线)脚去向

网友:
是台式机的吧,怎么不说清楚呀!

网友:
8pinPG进IO  你看电源管理芯片Vcore-PG到SB正常不

网友:
杀IO看看,复位是一件头痛的事

网友:
应该查CPU供电芯片发出PG了没有   不行的话只能尝试干下南桥了

网友:
灌水来了~哈哈哈

网友:
复位的一项一项来查呗,哪里没有电压,就查它的相关电路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