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e525 摄像头和触控板无法识别,能正常开机, ...
thinkpad e525 摄像头和触控板无法识别,能正常开机,求图纸

楼主(2013-09-30):
thinkpad e525 摄像头和触控板无法识别,能正常开机,求
摄像头

网友:
看看供电有没有呀

网友:
EC呢 不行就加个鼠标 一个外置摄像头

网友:
摄像头和触控板”你都可以把它理解为USB设备,然后查供电,时钟,复位这些信号

网友:
刷BIOS,键盘上F1到F12上有开启关闭摄像头和触控的开关,去掉小红帽,试试。

网友:
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有个保险

网友:
找个其他图纸看下撒。。摄像头触摸板肯定都差不多的。

网友:
本人觉得摄像头是南桥管的键盘是EC管的先看看条件满足没~~或者换哟个试试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有其他问题

网友:
这个机子去年的,AMD 集显 摄像头 触摸板都由单桥管理,桥的问题比较大,但郁闷的是触摸板下面的左右两个按键是好的能用,而且进系统机子也很稳定

网友:
BIOS中被屏蔽了吗

网友:
bios 设置正常,客户机子在保中,去年的,售后换板了,不过有有图纸大家可分享,E系列市场有很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