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6515B小通病

楼主(2013-09-30):
好久没有发过贴了,听过饼哥的课有些时间了,在电路分析上面进步了很多,但还需再努力,谢谢饼哥及迅维。
今天主要与大家分析下老款机器6515B的通病问题,这些我都遇到过,希望对修友们多多少少碰到这款机器有帮助。接到机,一看是6515B,CPU是AMD的,客户描述说开机画面卡死在LOGO画面,留机,客户走后,二话不说把硬盘拆掉,而后就拿个ADM CPU 及二代内存条同时换掉,晕,画面还是卡在LOGO画面动不了,呵呵,下面的才是关键,直接把指纹连接线给拔了,开机,LOGO画面再也不会卡住了,装回硬盘及原来的CPU、内存测机,一切正常。此机修复。

网友:
指纹连接线是什么啊?

网友:
其实楼主想说的是 在维修的时候 最好是裸板点 先换CPU 内存 硬盘 最后排除其他外设! 其实就是一个维修的理念

网友:
以后遇到这个机子就晓得了。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!

网友:
有很多机器死机都是由于外设引起的,上次一个华硕的死机了,没办法吧南桥做了,最后发现是sd卡的问题

网友:
典型的外设导致挡LOGO

网友:
那插回连接线是否涛声依旧?

网友:
楼上真纠结啊!  只要客户不说能用就行了!

网友:
就是排除外设,用最小系统法加硬盘试试。

网友A:
什么叫通病?你修了多少台?其它外设也会卡LOGO,南桥也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叫通病?你修了多少台?其它外设也会卡LOGO,南桥也会的

这款机器我遇到好多能卡LOGO都是那引起的故障

网友:
不可能这么样子的。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经常遇到

网友:
外接设备都有可能引起档第一画面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