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61I 换显卡后灰屏

楼主(2013-09-30):
   如题接一台IBM  R61I  开机一长两短,故障为是卡报警,由于 此卡不给力而且贵,建议客户换集成主板,客户不同意,说多少钱吧,换卡,于是报价600    客户同意,订卡,装上灰屏,以为是没有 做好,又换了一个还是灰屏,纠结呀,先放一放吧,先搞其它的,后来无意中想到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,于是刷了一个就OK了,想来到BIOS有问题会造成灰屏

网友:
有点神哈,没遇到过,刷BIOS好了,以前碰到过换了显卡又换显存的

网友:
挺少见的哦

网友:
有点神奇 学习了

网友:
600大洋可以换板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