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DELL M5010开机掉电?

楼主(2013-09-30):
PU4601发烫,发烫时电流0.13跳0.12-0.13,掉到0.01重开机一下子1.31掉0.01再开0.67-1.19--1.76--0.13-0.12--0.13--0.01

网友:
独显还是集显? 北桥是重点

网友:
b北桥问题吧

网友:
AMD的基本是北桥问题吧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查各路电压出来没有啊,还是主板上有短路,pu4601是个电源管理芯片吧,会不会后级有短路啊

网友:
北桥虚焊/损坏也会造成这现象的。如果加焊不成功,可以考虑换全新的试下。

网友:
或许重植比加焊效果好!

网友:
这几天碰到的都是挺讨厌的AMD本子……
一台M5010 ATI独显,开机黑屏电流档在1.1位置,偶有7声报警,干北桥吧。

重植北桥后,变成开机电流跳到1.4X或1.6X左右直接掉电到0.13左右然后停1-2秒掉到待机.0.021……换全新北桥……故障依然没有改变。

回忆客户原故障并不掉电,而我所重植这段过程(M5010是非常好拆换或者加焊的,1是芯片小,2是离其它芯片的距离远这样很安全)做的跟以往一样认真谨慎不至于有什么意思,就在我反复检查主板是否有遗漏掉件的时候突然想到CPU!奇迹出来了,原CPU:AMP360,用我手里的320替换后开机一切正常。

你们说这是什么事?AMD 的U真是让人无语了。

网友:
不过M5010的北桥挺棒的,ATI的芯片组能被加焊并正常工作的不多哇

网友:
换显卡已OK

网友:
AMD的还是INTER 的。。。

网友:
我遇到过N5010,也是掉电,CPU供电刚有就掉。。最后刷BIOS好了

网友:
做过北桥后把板子刷干净试试呵呵

网友:
我的 也是这故障,正在纠结北桥还是显卡BGA

网友:
ATI的显卡 AMD的CPU

网友:
我的是独显,集显的话可能是北桥,修过几台了,都这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