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15g1899-1a-phi

楼主(2013-09-30):
求助下,这个电源板故障为无12v 5v.
大电容有298v直流电,接灯泡无短路。LD7575  8角有两百多伏电压,其他角无电压, 大家都知道开关管不工作了,经检查各小电阻,二极管,我拆下来测都是好的,换过3各LD7575,开关管/ 47uf 50v/高频二极管,低频二极管。光偶,431均无果,已经折腾的不行了,就大侠帮助

网友:
其它脚没有电压,肯定不对呀,是不是断线了。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572314这有LD7575的资料,你参考一下吧。

网友:
我想要图纸。。查找关于替换 PMBS3904  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