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时钟芯片的位置

楼主(2013-09-30):
我想问一下各位大师,现在流行的AM2和AM3主板,还有INTEL的二三代主板,他们的时钟芯片是不是大多数集成在桥里面呢。怎么很多板子,我都找不到时钟芯片。希望各位朋友踊跃发言。

网友:
应该是吧,我也是在学,测电压就行吧。其它学友也说说。

网友:
回复率为什么这么少呢?大家讨论讨论好吧

网友:
台式机有晶振的元件,除了网卡,南桥。就是时钟。

网友:
14.318k晶振旁边

网友:
集成在桥里面的  越来越多了  集成在桥里面的 南桥会有一个25M的晶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