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915sw修好电源板暗屏

楼主(2013-09-30):
一台AOC 915SW显示器,因为房顶漏水造成开机无电,拆开发现4525GEH已经烧坏直接用STU4070替换OK,其它地方无短路,开机测试开机键有电,只是图像很暗,几乎看不清,屏我测试过了,灯管都是好的,不知道是不是高压包没有供电给灯管,是不是芯片一定要同型号替换,客户机器放了几天了,有没有朋友遇见类似的情况,帮忙看看。

网友:
量一下有没有12V,要不直接改个高压板就知道 了

网友:
直接改高压、。

网友:
电源板有5V 24V的供电,但是5V 24V会跳变,正常吗?假如改高压直接找24V连接主供电吗

网友:
跳变肯定不正常的,说明电压不稳定就没有高压,灯管就不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