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X61 开机一长两短

楼主(2013-09-30):
客户送来Thinkpad X61小本,来的时候说报警,我接上电源试机,第一回进系统正常,我又试了键盘所有键都正常,我正准备问客户怎么回事,从启下电脑,报警一长两短,客户说就是这样,我想这样的报警一定会是显卡的问题了,就给报了个价,拆机发现北桥是945GM,集成的,郁闷了,这种的报警比较少啊,没办法还是加焊下试试,焊完后接屏亮机,还以好了呢,就把他装了起来,装完后,开机进系统了,准备给客户呢,从启下,又是一长两短,我晕,现在我给桥从植了下,BOIS也刷了,能加焊的都加了试试,还是涛声依旧,(供电都正常,不是内存问题,不上内存会是正常内存报警,电流有时在0.65左右波动,但个别时候在1.20左右波动)真不明白还有那的问题会造成一长两短,有修过的提示下,感谢!!

补充内容 (2013-10-5 17:00):
确定换 北桥不好!!!

网友:
你BIOS 刷的是什么,,在论坛载个白名单的BIOS重刷试下。。。

你确定各电压各信号都正常么?下个图纸慢慢研究吧。

网友:
换一个945GM的北桥试试(费板子上拆要保证945GM北桥是好的)

网友:
有没有放过静电啊,不行的话,换一套bios和安全芯片一般应该可以解决了

网友A:
我告诉你小电池有电吗  没有电换 还有刷bois的时候 小电池不能拔下来   别忘了我的100分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告诉你小电池有电吗  没有电换 还有刷bois的时候 小电池不能拔下来   别忘了我的100分奥

小电池确定有电,刷BOIS的时候主板不能放电吗??我是把BIOS拆下来刷的!!

网友C:
楼主修好了说下是哪儿坏了我几台都没有修好了

网友:
绝对是显卡

网友(点评):
集成的显卡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修好了说下是哪儿坏了我几台都没有修好了

我想多写几个BIOS试试,写了五个四个不自检,一个现象一样,这个机器板号:KS note-2/DAIi MB 05207-4
48.4B501.041 不知道那位兄弟有这BIOS给传一份!!!

网友:
你这样,,,开机盲刷试一下,,应该能好

网友:
一长两短按道理是显卡,那真头疼了

网友:
应该还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现在能进系统不如到官网下个,直接在系统里刷

网友(点评):
关键是现在进不去了,这本子连图纸都找不到!下的X61的都不是

网友:
可能刷的BIOS 不对吧!  看看有没有 同机不同版本的多刷两试试   希望你能修好他  发个贴子说明下

网友:
把桥干掉啊!换个新的

网友:
我的第一感觉也是显卡问题,不正常的时候有测过内存上的波形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小电池确定有电,刷BOIS的时候主板不能放电吗??我是把BIOS拆下来刷的!!

不能放电  一放电刚刷的程序就坏了  既然有电就看看RTC电路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还有呀  X系列报错就是报程序错  不是报北桥

网友:
我按照你的方法,不拆电池,从刷还是一样,电池确定有电,我准备等过把了节定个北桥试试

网友D:
北桥不良,更换即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北桥不良,更换即可。

今天新北桥到货,换了后还是一长两短,我晕啊,谁有这BIOS给俺在刷还,  基地里的基本都刷了,搜板号只有一个X60的一样,刷了一长两短,刷其他的都不自检!!

网友:
有时主板放电第一次能亮,在从启又是一样,这主板应该是X60的主板,(刚发现和X60的图纸一样)以前客户应该换过主板,BIOS我都刷很多个了,真不知道还会是什么,有修过的提示下!!

网友E:
应该还是 BIOS引起的吧

网友:
我感觉是内存槽的问题吧?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去查五RTC电路。每一次能开机,重启才不能开机,还应该去查一下睡眠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应该还是 BIOS引起的吧

bios我都刷N个了,RTC电压都正常,我连南桥都给换了,换了后放开也成一长两短了,郁闷!

网友:
rtcvcc经过R224到南桥3.09V电压应该算正常吧!!!

网友:
既然第一次吹桥亮了那么问题就在周边。要么是桥,要么就是周围原件不稳定,或者是某个小电容引起的

网友(点评):
应该和北桥没关系,开始加焊能亮有可能因为放电引起的

网友:
刷BIOS能好

网友(点评):
BIOS都刷N个了,有无安全芯的都刷过!!

网友F:
介个是BIOS毛病,前几天刚刷好一个。。。当时也是刷了很多个版本,你从论坛下吧,挨个试吧!

网友:
BIOS我都刷N个了,应该不是BIOS的事,偶尔电池不拆的情况下,短接放下电第一次能亮机,从启就不行了!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介个是BIOS毛病,前几天刚刷好一个。。。当时也是刷了很多个版本,你从论坛下吧,挨个试吧!

论坛的我下了好多,快用一百集分了,你能确定是BIOS的事吗,能不能传给我,好了我把奖分都给你

网友:
重点测量北桥的工作条件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论坛的我下了好多,快用一百集分了,你能确定是BIOS的事吗,能不能传给我,好了我把奖分都给你

你type是多少?不一样也不行吧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type是多少?不一样也不行吧。。。

机器板号:KS note-2/DAIi MB 05207-4
48.4B501.041

网友:
会不会是内存呢》? 建议测试下

网友:
我建议上内存打值卡,看看内存工作条件什么的正不正常

网友(点评):
应该不是内存的问题,冷机或者放电大部分时候都会亮机,不插内存正常会内存报警!!!

网友:
应该显卡,修好了麻烦告诉大家

网友(点评):
集成的显卡,北桥都换了··

网友:
这种情况比较复杂,我还有两台没搞好呢!关注中!楼主搞好说一声

网友G:
我也遇到这样的机器没有修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也遇到这样的机器没有修好

这个板子其实买一块价格也不高,就是想把他整个结果!!!!!!

网友:
我前几天修了X61 旋转屏的 不过是点不亮  换南桥搞定的 不过花太多时间 不如换班 945板便宜

网友H:
楼主一直死磕BIOS、桥方面,我倒是觉得应该是桥供电或内存供电不稳定可能性最大一些;当然还有可能是某一个REF电压不正常;

应该在可以亮机的时候进一次系统把硬件全面测试一下,排除有没有某个外设或接口不良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楼主一直死磕BIOS、桥方面,我倒是觉得应该是桥供电或内存供电不稳定可能性最大一些;当然还有可能是某一个 ...

我感觉应该已经不是BIOS和桥,南北桥都换了,主要情况是冷机或放电能亮机,这板其实早出了维修的价值,买一块也就百十块钱,以前修这种板了这个现象少,主要是真的很想明白引起这问题所以!!

网友:
换安全芯片吧

网友:
在0。6的时候你查一查

网友:
北桥换掉吧   不行 只有退了

网友:
又是一长两短。。上次修到一台是显卡的晶振坏了,搞得我也修了好几天。

网友:
问题这么复杂。。。。顶起来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款机器电池出现问题的比较多  你排除电池了吗?

网友:
是显卡问题,换一个新的显卡吧~!

网友:
这段时间比较忙我现在已经给放弃了,给客户定了个主板才八十多,已经换好客户拿走了!料板等有时间在研究吧!!!

网友:
楼主别折腾了啊 换个主板不到150 浪费的时间都不值得啊

网友:
遇到过 但是没有修复

网友:
内存供电,还有基准电压有没有查查看看呢?

网友:
我觉得有时候能显应该可以排除BIOS问题

网友(2013-11-05):
显卡出问题了,一长两短,我都修了好多个,显卡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放电试试   遇到过x60的报警放电好过

网友:
修到啥个程度呀

网友:
显卡坏了

网友:
刷免安芯片的芯片的BIOS ,,刷完BIOS要写MAC地址不然“以太网”用不了

x61(2.18).rar

网友:
   IBM的机器也不是很好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