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g41

楼主(2013-09-30):
一通电就开机,不跑码无显是什么问题
问题

网友:
先换IO再说

网友:
I/O坏的可能性很大。

网友:
短接触发开关四秒以上 看会不会关机

网友:
先搞一下IO看看

网友:
短接触发开关四秒以上 看会不会关机
如果不会关机,说明是IO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