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 技嘉 ga-ep43t-ud3l挡C1 sda电压偏低1.3V修复

楼主(2013-09-30):
今天接到一块ga-ep43t-ud3l主板同得说不亮机挡内存,二话不说上电源测试4大供电都正常后,内存DDR3:197#:VCC-DDR1.5V正常 :系统管理总线 118 1,3V不正常 238 3.3V正常
问题出来了 118SDA才1。3V一定不正常,118脚接到ITE it8268 13脚,把到隔空通电测试主板亮了118脚也恢复到3.3V看来是IT8268坏了,没有芯片我就直接把it8268 13脚给去掉了呵
在第一次发这种贴没经验也没机子拍照请原谅,手机还在等10月5号才到哎下次发巾一定带图
对了有没有大大们13脚去掉没事吧

网友:
118是SCL吧。去掉能正常?

网友:
IO那端短路拉低。去了IO脚可行。我也有试过。不

网友:
还又这么好玩的事,我也没试过,楼主多用几天,什么情况有劳告诉一下哈。

网友:
没情况客户用的好好的

网友:
我的是反复重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这个板子,

网友(2016-12-13):
那四大供电

网友:
去掉那EC脚能正常?我有点不相信

网友:
超频用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