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508开机掉电

楼主(2013-09-30):
版号BA41-00921A,有时候到刚显示三星LOGO就掉了,有时候到进度条就掉,有时候掉了电流0.34A又自动重启,有时不重启,刷了BIOS还是一样,不上硬盘有时能一直开,有时不行,不知道怎么搞了,有遇到这种情况帮忙说下,求高手,谢谢

网友:
是不是那里有短路啊、

网友:
新手帮顶 希望楼主问题尽早解决 不谢 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

网友:
我有两台给你一样的问题,待解决

网友:
我今天也碰见了 你们解决了吗?

网友:
cpu供电不正常

网友:
看看CPU供电电容

网友:
查查板子各供电电压

网友:
这个板子有大电容 吗?

网友:
没有大点容

网友:
没大电容是不是CPU供电IC性能不良了换个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