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F5R 不显示

楼主(2013-09-30):
ASUS F5R 不显示,电流跑0.936。内存换过,各路电压也正常啊,到底是怎么回事呢。请指教!!
不显示

网友:
应该到 显卡了吧

网友:
换显卡试一试

网友:
内存上有波波吗?

网友:
怀疑你这机子有无跑马哦!

网友:
新手帮顶 希望楼主问题尽早解决 不谢 本文来自:迅维网(
www.chinafix.com.cn
)

网友:
有换过内存,还是一样,这机子是集成显卡的!!!

网友:
内在内存换过,显卡是集成的显卡,难道有可能是北桥?

网友:
换过内内存还是一样,这板是集成显卡的,难道会是北桥!!!!!!

网友:
刷写一下BIOS试一下

网友:
你有没有测试其他电压都正常吗?

网友:
这种东西通常几大干不行扔了,没必要浪费那个时间

网友:
BIOS早就刷过,还是一样,难道没有高手来指教下吗!!!!!

网友(2013-11-01):
电压正常测时钟复位

网友:
刚接了一台一样的现象

网友:
修好了吗,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