收到一台冠捷AOC19的显示器 913FW不开机

楼主(2013-09-30):
收到一台冠捷AOC19的显示器 913FW不开机,插电源,量电压,向驱动板供电的14V和5V都偏低很多,不到一半,按开机键不开机。

网友:
楼主,,
第一步:换电源管理芯片。
不好再说·········b]

网友:
冠捷通病:
1:电源管理芯片,,测量电压跳变,或者无电压
2:驱动板25XXX芯片的程序

网友:
把驱动板供电插头拆下,通电看下电压正常否,最好用通用板代换下。

网友:
是不是显示器主板电容坏了,以前我遇到过这种情况,时得时不得

网友:
说清楚点   好吧

网友:
看看稳压电路吧

网友:
检查一下电源是否坏了

网友(2014-12-24):
遇到I个一样的问题 现在还没解决 正在刷程序

网友(2016-01-19):
换PWM芯片,我也是刚刚换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