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a790gxbe 6.1 BIOSTAR.没时钟,复位

楼主(2013-09-30):
ta790gxbe 6.1 没时钟,复位 ,频率为3.3伏,所以 供电都正常,时钟芯片为RTNM880N_793 ,时钟芯片换过,2个。。。。该 修哪
芯片

网友:
查时钟芯片供电条件是否满足。

网友:
查时钟的供电 VTTPG 这个PG的电平是高还是低是不一定的 一般这个VTTPG脚有三极管的C极相连 只要能找到这个三极管就大概知道是高是低了 如果就连着一个三极管 就是低电平

网友:
 哦对了 还有晶振

网友:
先搞时钟,现有时钟才有复位

网友:
intel 时钟电压0 ,AMD时钟电压为3.3,
有什么高招没,好几块没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