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770-ud3恢复BIOS,刷BIOS后档E1

楼主(2013-09-30):
在引导系统界面的时候,提示恢复BIOS吧好像。
然后重启,循环。
拿来刷个BIOS后档E1。
是双BIOS,其实有一个提示“ID不符”。
弄了几次也是一样,认为这个BIOS已经坏了,把另一个好的刷好后,装上就档E1。
然后又刷了几个。
这爹坑的。
正好有一个一样型号的主板,是REV2.0的。
把那两个取下来,装上还是档E1。。。。

网友:
E1好像是内存吧。内存供电正常吗

网友:
那些都量了。我真无语了。
难道真是BIOS文件不对,非得原原本本独一无二的BIOS?

还有一件事跟这个差不多,是HP DX2710的主板,同行说BIOS被病毒进攻了。
开机档41,然后报警,说要刷个BIOS。
因为网上没这个BIOS,所以他又拿来个好的。
首先我用我430CPU,发现档B0,然后把那个好主板的BIOS拆下来,换到坏主板上去,发现还是档B0.
这时想到CPU,用双核心的CPU,跑码了。跑过。
此为一大坑点。
然后把原来的BIOS装上去,发现好的主板一上就掉电,这又是一大坑。
清一下CMOS就OK了,但档41.
看来是要刷个BIOS。
这里有一个地方要提:
坏主板的BIOS型号是:25VF08好像
好主板BIOS型号:25L8005。
把两个BIOS都装好后。
发现那个好主板又开始开机立刻掉电了,这回怎么清CMOS还是一样。
我真无语了,我的BIOS明明是从25VF08里提取的,怎么会有问题?
之前想到,这好主板上25L8005的BIOS正常跑码。
所以又拿了个25L8005的芯片刷上,装上去,至此。两块都正常显示了。

网友:
算了,既然做,就要好好做,要么就别做。做好自己就行了还是好好做吧,好聚好散。

网友:
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,以后每次刷BIOS都备份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