朋友联想f41a背光亮,xp开机音乐有

楼主(2013-09-30):
无画面,外接显示器,切换不了。。接了USB键盘,键盘不亮,关机,又去开机,帅呆了。。。有画面了,进系统,发现显卡感叹号,fn+f3切换不了,这2个按键不组合一起使用,2个键都有效果,应该排除是键盘故障,还有右边2个USB,一个不灵,另一个可以摇动,隔了一天。。又是没画面,有背光,有xp开机音乐

网友:
集显还是独显啊   你这样别人怎么帮你

网友:
唉!说的很乱

网友:
语言表达不清晰啊
楼猪所说的,估计是内接显示问题,还有一个是键盘按键问题
哈哈,查找内接工作条件,检查主板上键盘接口工作条件

网友:
统称  为主板问题 !

网友:
应该是屏线坏了吧。

网友:
F41a是吧。看这型号就是独立显卡的。指定是那显卡板的原因,要是拆过的话。看是不是显卡板松动,没插好的原因……

网友:
屏线也很有可能……刚忽略了……

网友:
带A的是独显,重植显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