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电源待机电路有电路有DM311的如何维修?

楼主(2013-09-30):
论坛里的各位老鸟你们好,菜鸟我想请教一下ATX电源待机电路有电路有DM311的如何维修?刚开始拿到电源一看是有电源芯片的,加上前段时间打雷,想可能是DM311挂了,可换了一颗后,原本死气沉沉的电源有“反应”了不知是哪个位置哒哒哒的响,量了一下5VSB有0.05V的电压,就是找不到还有哪出问题,特请老鸟帮助一下我这只菜鸟。

网友:
修电源 可得忧着点儿!  这个长城的电源的图你可以看看  希望能给你点点帮助!  长城m9we15电源图纸

网友:
查查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电源我也不会修。。正在学。。期待

网友:
发个原理图多好

网友:
依次排查供电,负载,反馈,保护脚等电压,电源就那几个零件,很好修的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电源也是插电后嗒嗒响,没修好,还在放着呢

网友:
量量保险吧 好像是5A的

网友:
查启动电阻,芯片供电,反馋馈等电路

网友A:
没修过电源,不过以我修显示器电源板的经验来看,发出“嗒嗒”响声的一般是变压器,有响声之后虽然可以用,不过电压是不稳定的,会跳变,你量量看。造成响声的原因有可能是变压器周围的元器件损坏,也有可能是变压器本身坏了。

网友:
副电源部分输出两组电压,一组是5伏的,一组一般情况下大于12伏的;
第一步先将输出12伏的这组断开,开机,看看5伏的这组电压是否正常。结果报上来再说第二步。

网友B:
推动三极管坏了会造成电源响,另外辅助那里还有个比较大的电阻阻值不正常也会造成响,具体的是哪个就忘了

网友:
先用表笔接5vsb,再通220v市电,看看5vsb是不是出来或者电压过高,如果电压有瞬间的过高或有5vbs出来,就是过压保护了,主要修辅助电源部分。量一下过压保护稳压二极管有没有击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修过电源,不过以我修显示器电源板的经验来看,发出“嗒嗒”响声的一般是变压器,有响声之后虽然可以用, ...

变压器本身没坏,是光耦的反馈电路中的AZ431坏了(用TL431代用OK)和电源管理芯片DM311坏,这两块一换,OK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推动三极管坏了会造成电源响,另外辅助那里还有个比较大的电阻阻值不正常也会造成响,具体的是哪个就忘了

那块的电阻OK,也是放假后回来有思路一修就好了。

网友:
很好,我也有一个这个电源,现在还没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