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笔记本电脑的静态电流

楼主(2013-09-30):
联想  昭阳E200 电源19V3.47A  DC头 5*2.5口  接电源 待机30MA 开机电流上升到0.9A,接屏上升到1.2,接硬盘上升到1.6左右。

DELL D600 电源19V4.7A   DC头DELL专用 接电源,待机10MA,按下开关,电流上升到0.8A.

东芝 M80  电源 15V5A   DC头 5*2.5口,接电源,待机20MA.

明基 T31-131 电源19V3.42A DC头 5*2.5口,接AC电源,待机20MA,带电池待机80MA。外接电源带电池开机工作时在1.6-2.5A左右跳动,不带电池开机工作时1.6-2.0左右跳动。
联想 昭阳E410L 电源19V3.42A  DC头 5*2.5口,接AC电源,待机9MA.加电后电池充满电,工作电流在0.9-1.3A左右,带电池充电电流在1.8A左右,不拔电池,关机后电流在25MA.

明基 JOYBOOK A33-110,不带独立显卡,电源19V3.42A,DC头 5*2.5口,待机电流16MA,加电池充电145MA.开机工作电流(无硬盘),1.27A,光驱启动1.45A,进入PE桌面1.03A,带电池充电2.89A.;
IBM R50,集成显卡,电源16V4.7A,DC头 5*2.5口,待机电流24MA(不带电池),开机(不带硬盘和光驱)750MA(PE系统)。

HP DV2000 电源19V4.7A,DC头 5*1.5口,待机电流38MA(不带电池),开机1A左右。

SHARP PC-FSC-C1 电源19V3.42A,DC头 5*2.5口,待机电流39MA(不带电池),带电池55MA和1.4A跳动充电,不带电池开机1.9A.

COMPAQ EVO N610C 电源18.5V2.7A DC头 5*1.5口,待机电源28MA(带电池),开机1.3A-2.6A左右。该本子不接电池,会自动开机,是属于普遍现象,还是偶然现象?

三星R18,电源19V4.7A,DC头 5*1.5针,待机电池19MA(不带电池),开机1.5A左右。

TCL T520(宏三,方正,清华同方多款代工机器),电源19V3.42A,DC头5*2.5口,待机电流11MA(不带电池),开机1.2A左右。
联想旭日125,电源19V3.19A,DC头5*2.5口,待机电流11MA(不带电池)关机后待机20MA,开机(桌面不读盘)1.03A-1.2A(不带光驱)
DELL M1210 电源19.5V3.34A,DELL专用接头,待机电流13MA(不带电池,外接稳压电源),开机电流57MA。该主板不接内存时A灯和DOWN ARROW开机即闪烁,也不报警也不启动。如果内存插槽有故障,不认内存时也同样闪烁,不报警不启动。指示灯闪烁。。

ACER ASPIRE 5570 电源19V3.47A,DC头5*2.5口,待机电流6MA(不带电池,外接稳压电源),开机电流1.2A.

HP COMPAQ NC6000,电源18.5V3.42A,DC头4.5*1.5口,待机电流174MA(不带电池,外接稳压电源),开机安装系统中1.2A左右。

HP COMPAQ F700 电源18.5V3.42A或19V4.74A,DC头4.5*1.5口,待机电流17MA(不带电池,外接稳压电源),开机进桌面电流1.88A.

联想旭日160 电源15V4A,DC头5.5*4.5口,待机电流24MA(不带电池,外接稳压电源),开机进桌面电流1.9A.

东芝      电源15V4A,DC头5.5*4.5口,待机电流57MA(不带电池,外接稳压电源),开机电流1.8A,进桌面1.4A左右,热带鱼屏保2.35A左右.

BENQ R55 电源19V4.74A,DC头5.5*2.5口,待机电流11MA(不带电池,外接稳压电源),开机电流1.2A。显卡坏,DEBUG卡代码“0A”
IBM T60 电源20V4.5A,DC头6*5三针,待机电流28MA(不带电池,不带屏,外接稳压电源,无光驱无硬盘),开机470MA,880MA,910MA,1.3A.该机显卡容易虚焊,加电黑屏不启动,代码38。

联想旭日C430A,电源19V3.42A,DC头5*2.5口,待机电流12MA(不带电池,外接稳压电源),开机1.25A,屏显跳1.55A,该机显卡因为过热容易虚焊,显存也容易出问题。

COMPAQ Presario V3000,电源18.5V3.42A,DC头4.5*1.5口,待机电流32MA(不带电池,外接稳压电源),开机1.26A,屏亮1.68A.该机显卡容易虚焊。

COMPAQ EVO N410C 电源18.5V3.42A,DC头5*2.5口,待机电流57MA(不带电池,外接稳压电源),开机跳0.78不能启动,电流稳定。开机如果电流跳1.2A能够正常启动,关机后电流39MA.

清华同方 超越K431 电源19V3.42A,DC头5*2.5口,待机电流20MA(不带电池,外接稳压电源),开机跳730MA,850MA,1.3A,1.66A,CMOS稳定在1.6A.

联想昭阳A800 电源19V3.42A,DC头5*2.5口,待机电流55MA(不带电池,外接稳压电源),开机跳1.3A.

IBM T22 电源16V4.5A,DC头5*2.5口,待机电流48MA(不带电池,外接稳压电源),开机跳

联想昭阳E260 电流19V3.42A,DC5*2.5口,待机电流52MA(不带电池,外接稳压电源),开机跳0.94
NEC VA15X 电流19V23W最大65W,DC5*2.5口,待机电流16MA(不带电池,外接稳压电源),开机跳0.51A,1.33A,1.53A,0.94A,1.01A.
.
IBM T40 电源16V4.5A,DC头5*2.5口,待机电流22MA(不带电池,外接稳压电源),开机(不接屏0.58A,接屏0.95A),进桌面1.1A.

ACER Aspire 1650 电源19V3.42A,DC头5*1.5口(细),待机电流35MA(不带电池,外接稳压电源),开机。
"
HP V3000(AMD),电源19V3.42A,DC头,5*1.5口(细),待机电流38MA(不带电池,外接稳压电源),开机1.04A,再跳1.8A,偶尔2.26A.

浪潮金刚III,电源19V4.7A,DC头5*1.5口(黄细),待机电流13MA(不带电池,外接稳压电源,MAX1772不良AC不启动待机为28MA),不开机充电12.22V,电流1.75A.开机电流在1.4A左右。

明基S41 DHS400,电源19V4.7A,DC头5*2.5口,待机电流9MA(不带电池,外接稳压电源),开机电流跳1.1A,1.9A(光驱启动无硬盘),正常启动DEBUG卡代码C0,此时已经出像,关机后待机电流在38MA.

DELL VOSTRO1000,电源19.5V3.42A,DC头三芯,待机电流8MA,启动后DEBUG卡代码87

HP 6515B,电源19V4.74A,DC头三芯,待机电流16MA,接口隔离电路4410,开机电流1.6A左右,功率检测针电压7-12V左右。3
ACER ASPIRE 5570 电源19V3.42A,DC5*2.5口,待机电流5MA,开机1.3-1.9A.!

IBM R52E,电源16VDC2.5,待机电流55MA,开机电流1.6A左右。

HP NC6000  电源18.5V3.5A,待机电流7MA,开机电流0.8A-1.85A跳动

联想E600A,电源19V3.42A,待机电流58MA,开机电流1.5A.

神舟Q310Y 13.3宽屏,电源20V3.25A,接口DC5*2.5,待机电流80MA,开机电流1A左右,
HP NX6120 电源18.5V3.5A,接口DC5*1.5口,待机电流(怀疑异常,本子进水后)79MA,开机电流在1-1.6A左右。

东芝 J32 130C,电源15V4.5A,接口DC5*3口,待机电流11MA,CPU原来PM1300/1M/400,内存不过电流1.28A,((PM1600/1M),开机不带硬盘光驱不接屏外接显示器电流480MA,屏显),内存过接屏电流1.85A。诊断卡不走码,始终为00。刚接入15V电源时,待机电流25MA,2S后电流降为10MA,这时按下POWER键可开机,2S后即出像

网友:
这些应该没有什么用。

网友(2014-07-28):
新手就有作用,,,收集了这么多,楼主耐心不错啊

网友:
楼主这是总结得待机电流吧,也许修机的时候会用得到。

网友(2016-12-24):
这是长期注意记下的啊

网友:
机器有点老哦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