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0 CPU无供电

楼主(2013-09-30):
客户拿来一台G450的独立本本,来的时候跑0.4几  拆开一看 控制USB的的管子坏了 8个脚的  一个是左边 一个是右边的 都烧坏  那个5V电容也击穿了 换了 之后  还是跑0.4几  *脏话*   一量 CPU无供电 这时发现一个个问题 不上CPU的时候 有1.5V供电  不知道正常不   但是一上CPU就没有电了  换过TPS51620 不过是从料板上面拆的   还是不行  也换过CPU上下管 还是一样
已经定了新的51620了   后天到  不知道是不是芯片 有问题  大家有谁修到这种问题了?

网友:
换个CPU 试试呀

网友:
上U没电了 不上U1,5V 换个U试试先

网友:
果断先换CPU    看你说的就像是CPU短路了

网友:
亲们  CPU早都换过了  这个T4300我的同行用了  都是好的  可以用的

网友:
换上下管试试。

网友:
感觉问题隐藏得很深,估计不是芯片问题,修好分享一下

网友:
把那CPU供芯片跟上下管一起换掉试试……

网友:
把你的工作条件测下让大家帮你看吧

网友:
工作条件都满足吗

网友:
VCC    EN     VID   这些信号

网友:
这故障不像是芯片的问题! 查查其它信号 电压 正常不

网友:
我估计也不是CPU芯片问题,电压可能没有上的全

网友:
CPU的上下管也早都换过了   今天 没有时间搞  搞好了 会分享的

网友:
不是芯片的问题  换了还是一样的   CPU的上下管都换过了  不行  现在还在维修中

网友:
先查信号再换

网友:
压压北桥看看

网友:
51620的各组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维修技术不错,值得学习!!!

网友:
信号控制的问题可能大一些

网友:
查查工作条件嘛,别急着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