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蜂鸟S3无CPU供电

楼主(2013-09-30):
宏基蜂鸟S3超级本,开机白屏,发现时屏线断裂。换上排线后开机黑屏,测电压没CPU供电。CPU供电芯片是VT1316MAFQ,如图,3D3V_S5、5V_S5、1D05V_VTT实测正常,测6脚VR_ENABLE有3.3V,第一次接触这个芯片,还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出CPU供电?

网友:
是不是屏线换错了,应该是烧其他电路了吧。仔细查查。

网友A:
图片放大太模糊了,
除了供电  ,   6脚也要有开启电压。

然后 4,5,10  ? 是VID电压, 是BIOS控制得的。

网友(点评):
对呀?为什么4、5、10说是BIOS控制的呢???它们都是CPU自身发出的啊!应该是CPU再收到H_PWRGOOD信号时发出的SVID

网友:
不确定的情况下 可以先刷先BIOS!

网友:
你的条件已经基本满足了,还不出CPU电压,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,先刷个BIOS,再不行换个芯片

网友:
看看 内存  内存~~~~

网友B:
你这蜂鸟是 391还是 591?

网友(2013-10-30):
引用 网友B:
你这蜂鸟是 391还是 591?

是     591的

网友:
为什么说4、5、10脚是BIOS控制的呢??

网友:
这3个信号不是CPU自身发出的吗??

网友:
为啥说4、5、10脚是BIOS控制的呢??这3个信号不是CPU自身发出的吗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片放大太模糊了,
除了供电  ,   6脚也要有开启电压。

为啥说4、5、10脚是BIOS控制的呢??这3个信号不是CPU自身发出的吗??

网友:
楼主看看是不是HM65芯片组的板子?是的话可以按照INTEL HM6X系列主板的上电时序来修!着重看看H_PWRGOOD出来没?可以先刷BIOS试试!!

网友(2013-12-06):
我手上一台和你的一模一样的,没有CPU供电   电流0.2左右不掉电

网友:
最后换板子了

网友:
新机器的CPU部分是越来越难修了。

网友(2014-01-25):
T420也是这个芯片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了  请大师们  指教指教   无cpu电压  还掉电 0.01到0.37到0.40  调到0.2就不动了  关不了机也,,进过水的板子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这是宏基s3 ms2346的图纸吗?

网友(2014-03-16):
这个CPU供电芯片很少遇到啊,

网友:
这个要看看芯片的PDF资料,再修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