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手工加P表

楼主(2013-09-30):
硬盘上找到几个坏道,知道LBA的号,怎么样转化成P表里的数据并加进去?手头有WDR.

网友:
wdr里面有个扫描的选项,里面就有个标记坏块呀

网友:
标了没用,有88个TIME.

网友:
希捷的盘呢?

网友:
扫出来几个TIME,程序也标记了,再扫还有...

网友:
只有几个坏道,用逻辑扫描,轻松加表,手工加表也可以的,WDR没有用过手工加表

网友:
自动加表就行了,这个很简单的~~~~

网友:
建议 G 转 P 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