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方LE-24B90开机无显示

楼主(2013-09-30):
今天收到同行一台清华同方24寸液晶电视机,通电无显示,按按键按键板灯亮,因为是触摸的按键,测量12V,5V,3.3V正常,主板上的所有供电都用,就是不开机,主板链接到电源板的接口处OFF/ON无变化,判断主板问题,此机器别人修过,动过BIOS,估计没有修好,我只能刷一下BIOS了,可是找不到此机器的BIOS,有次机器的BIOS上传一份万分感谢

网友:
找个主板读一下BIOS

网友:
淘宝网上找下这种BIOS。应该有

网友:
一个程序人家和我要20元,太贵了吧

网友:
找不到的东西  20元就不贵  从客户身上要出来  这就是维修

网友:
今天刷了程序主板是好了,但是LED升压电路还有问题,郁闷死之前别人修过的,哎不修了,别人换的东西好像不对,我也没有图纸,

网友:
20元还贵吗,难道白送??,你修上它你会收多少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