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维修

楼主(2013-09-30):
今收到一台ACER 5310型号的本子,开机能正常运行。就是在系统里关不了机,点击“开始”那里关机,屏幕可以关闭。就是电流下不去。一直在O.8几的地方。CPU,北桥,南桥仍然在运行……系统,硬盘,CPU,BIOS换了也不行。请问各位高手。这是哪的问题……谢谢指点

网友:
系统问题!

网友:
不是……已经换过系统了……

网友:
说白了就是软关机不行,南桥

网友:
开机电路短路

网友:
还有别的什么可能性吗?要换了南桥也不行,不是南桥问题,可就累翻了……受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