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w1907 热机黑屏解决方式

楼主(2013-09-30):
接到hp w1907显示器一台,恶心的毛病。开机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关显示器,开开3秒黑屏,反复都这样。关机放一会开机正常。。看到论坛各大虾各种招式无果,去保护无用啊~。
索性你热就出毛病我拿火烤你。。哈哈

各种烧烤实验下来发现高压接口附近温度高就关后再开黑屏。更换2个3kv 12j的电容,挺的时间长了些,难道还有问题。索性把剩下的两个3kv5的电容换掉。。好了~~~。哈哈

手里没有12和5的用了10和3 的代换  OK了~

网友:
连续3天老化测试一切正常

网友:
平时换高压滤波电容的时候多,这个蓝色电容很少换过。以后遇到这样的试试,谢谢

网友:
是我的话,估计直接加高压条

网友:
LZ值得学习,要是我就应该和5楼一样换高压条!

网友:
值得学习,以后遇到这样的试试 。

网友:
这是不是安规电容?

网友:
hpw1907灯管引线断的太多了,必须先检查灯管

网友(2013-11-19):
换了 不成功啊

网友:
值得学习,逆向思维!

网友:
郁闷  我拆开屏发现是灯管线开了

网友(2014-02-11):
真的可以吗  试试

网友:
原来如此呐,下次如果碰到这样的问题,就直接秒杀!哈哈

网友:
这种电容我还从来没换过呢

网友(2014-06-27):
我去,这是通病啊

网友:
我换了就不行啊 ,还是直接改高压来得快

网友:
高压部分,故障多.

网友(2015-05-13):
瞎扯的吧,我电源板都换了还是用一会灭,灯管是好的

网友:
备用吧!见此就秒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