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能显示无信号 有信号不能显示

楼主(2013-09-30):
     换了块电源板,开机时能显示无信号!接上电脑有信号就不能显示了,电源指示灯一直闪!这是怎么回事?新手求助~~~

补充内容 (2013-10-1 13:07):
不接屏是正常的,接上屏指示灯就一直闪,不接屏指示灯有信号正常常亮

补充内容 (2013-10-1 18:50):

已经修好了,换了两个驱动板的电容!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

网友A:
如果是狂闪的话 你把分辨率调低点看看 显示不  在不行 刷下固件

网友B:
是不是 驱动版上的电容坏了

网友:
驱动板 有没有跳线? 有些事要跳线的哦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狂闪的话 你把分辨率调低点看看 显示不  在不行 刷下固件

不是分辨率的问题 奥尔能显示一下下  关了重开就不行了~~~屏电路上有吱吱的声音指示灯闪一下就响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 驱动版上的电容坏了

电容坏?就两个小电容

网友C:
如果只是换了电源板的话,接上电脑看无显示的时候测量下有没有电压。。。

网友D:
为什么换电源板,是不是一样的板。什么牌子的机器?你这情况三星的话一般刷下固件就行了。ACER的就要检查驱动板VGA边上的三极管子。

网友E:
先把鼓包的电容换掉  再看电压5V 12V是否有跳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换电源板,是不是一样的板。什么牌子的机器?你这情况三星的话一般刷下固件就行了。ACER的就要检查驱 ...

原来的很多年了坏了就直接换个新的,是12V  5V双输出的~不明牌子,网吧里的改装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只是换了电源板的话,接上电脑看无显示的时候测量下有没有电压。。。

插上电脑12V就没有了  5V 和其他的一直在跳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先把鼓包的电容换掉  再看电压5V 12V是否有跳变

没有鼓包电容,没接上电脑电压是正常的  有信号就不断跳变

网友F:
检查线接好没有 确定OK  那就驱动板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检查线接好没有 确定OK  那就驱动板问题

线确定是好的,驱动板原来的电源板没有问题呢,我发现12V是16V 会不会影响,但是开机的时候显示无信号的时候又没有问题

网友:
人家都告诉你了还没有修好吗

网友:
已经修好了,换了两个驱动板的电容!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