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360,I5机器,温度高,散热片小,如何处理

楼主(2013-09-30):
平常使用是正常,就是压力测试,全速运行的时候,温度升到八九十度,用手摸也挺烫的,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,感觉散热片太小了,热量太大散不出来,测试三分钟,竟然把保险给烧了,朋友们有没有高招!欢迎探讨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U啊? 是英特的吧?

网友:
只能风扇把它改成一直常转了。

这样就散热好点……

网友:
散热处理做好 在就是风扇改长转 这样应该要好些!

网友:
换散热片 改常转

网友:
换个铜管试试看

网友:
I5的机子呀。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温度高呀

网友:
换铜管  应该效果能明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