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宽带连接的问题

楼主(2013-09-30):
   办理的联通宽带业务,50/月。网线插在电脑上点击宽带连接可以上网。联通的光纤到我这栋楼,然后交换机分到楼层的。点击宽带连接可以上网,有时候提示密码错误,多拨号几次提示正在连接WAN口。(难道这个网络里还有其他的PPOE服务器?)
  打电话给联通他让我在ISP里输入1234,想知道为什么?关于拨号总是失败的问题又是什么?

网友A:
难道这个网络里还有其他的PPOE服务器?  如果有,我该怎么找出来?

网友:
ISP名称不用填的。

网友(点评):
想知道为什么?

网友:
光纤没用过了,不知道咋用了

网友:
ISP就是个图标下边的显示,是随便写的
连接失败,提示错误代码是什么,一般691是用户名和密码不正确

网友:
ISP好像是自动的不用填

网友:
路由器不用拨号的吧,isp是不用填的,要不然你就设个在你们路由器范围内的固定ip,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:
大家都没有看清楼主的帖子吧,别人压根没有说接了路由器啊,是交换机过来的啊,所以必须要拨号上网啊。

网友:
如果是PPPOE方式拨号上网的请按以下方法设置即可:
1、点开始菜单——所有程序——附件——通讯——新建连接向导
2、网络连接类型:选择1,连接到Internet
3、选择2,手动设置我的连接
4、选择2,用要求用户名和密码的宽带来连接
5、ISP名称,自己随便设,设定的名称以后就是在桌面上显示的快捷方式名称
6、用户名、密码,填你申请宽带时给你的原始用户名,密码
7、在我桌面上添加一个快捷方式要打钩(不然的话桌面上没有连接快捷方式的)

网友:
有可能联网的PPPOE认证服务器的设置问题。

网友:
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局域网,ISP应该是局域网的域名1234

网友:
这个问题有必要讨论么?具体的设备和设置只有联通知道,你交啦钱,就是联通的客户,按规定你要提供主机(功能完善的主机),余下的是就是联通的啦,不要听他忽悠,让他给你设置,不行就投诉。

网友:
各位都是高人啊,现在按的系统GHOST版本是维修人员首选,要拨号就把用户名填上,在写上密码,上不去就是联通的问题,各位提示的设置只能是越设置越乱。天天上门按系统,要是和你这样设置上网一天我看干不几家吧。当然要是你的电脑有问题就不要在这里忽悠啦,你的这个基本不是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难道这个网络里还有其他的PPOE服务器?  如果有,我该怎么找出来?

可能是架设的企业路由器吧,这个就要联系你那栋楼的网管了

网友:
交换机的拨号才能上网啊  应该的设置

网友:
你的网接了多长时间了。如果刚开始就出现这种问题,联通的可以给你上门,这个是他们给你分的网线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