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粒小电容的神话

楼主(2013-09-30):
     来片板子,故障为某组电压不出,没有图,电压值及去向不明。费点神找到了参考图,PWM芯片为RT8202,如图:

   测得芯片所有工作条件OK,就是没输出,PIN8 LGATE=5V,上电瞬间电感上也有波形一闪而过,典型的输出保护故障。三板斧砍完没有发现,换个芯片呗,手上没料,好在旁边显卡供电就有粒相同的芯片,先借来用用吧。交换完了,上电,电压出来了,输出1.05V,另一组0.9V也有了,装上内存,跑码亮屏。呵呵,原来只是空焊而已,两粒芯片都是好的,下班回家。
   第二天上班准备装机测试,通电试板,发现故障和原来一样,虽然对自己的焊功还是有信心的,但不得已还是再次加焊故障芯片,上电又好了。没忙着装机,等冷下来再次试机,电压又不出来了,如此反复几次都一样结果。甚至用烙铁烫下IC都会好,冷下来就没输出了。完了完了,摊上大事了,常规工作做到家,没有任何发现。没招了,只得一个个对照另一组电路测试,仍然没有发现,这种情况,当然不用怀疑芯片有问题,但是,问题出在哪呢?PCB?安慰自己的吧,两组电路都对比测试过的...
    放放玩玩,聊聊风月,再次拿起板子时一个个元件重新测试对比,发现少了个电容,在参考图中的的标号是PC8208,820P,如下图:

    看到这个电容,略一思考,立刻明白了,找了粒1000P电容装上,问题解决。为什么一看见那个电容缺件就肯定那就是问题所在呢?没有更详尽的芯片PDF,我只能以个人认识作以解释:
      1,PC8208的作用:FB电路原理大家已经熟知,用图中PR8210,PR8211分压对1.05V取样,用以稳定输出,一般电路中输出电压=(1+PR8210/PR8211)*稳压系数。PC8208并在PR8210上,其作用可以理解为稳压加速,原理是:假设输出电压波动,由于PC8208两端电压不能突变,这个波动值会直接加在FB端而不再经两个电阻分压,以提高稳压电路的响应速度,使输出电压更快稳定下来。
      2,PC8208缺件为什么会引起输出保护呢?其实PC8208接在那里无形中还起到了另一层作用---软起动。如何理解?根据电容特性,不难理解,在上电瞬间,PC8208的充电过程使它可以等效为一个从0逐渐增大到无穷大的电阻,注意了,这个“电阻”是并联在PR8210两端的,按照输出公式,不难理解输出电压在上电瞬间有一个由较低值到正常值的渐变过程,这就是所谓的软起动。软起动的目的是防止上电瞬间因为输出电容所充电压为0,PWM将输出一个极大的电流对它充电到额定值才翻转到截止,对电路产生冲击。在特定条件下,这个浪涌电流足以触发芯片内部的过流保护电路,本例就是PC8208缺件,失去了软起动,引起内部过流保护电路动作而关断输出。值得提出的是,这种情况并不一定在所有的电路中都存在,各电路结构及其阀值不同而已。
    以上见解仅仅是依据个人对开关电源的认识,牵强味估计很浓,还望笔记本同行们海涵......

网友(点评):
修哥的帖子,总能学到很多

网友(点评):
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, 是波动直接加在电容另一侧? 还是电流有流过电容,电容另一侧的电压波动值不等于电源波动值?

网友(点评):
粗略的宏观上电容两端电压等效于不能突变,感觉微观上应该有电流流过电容,其实也就是没有突变。

网友:
精益求精,登峰造极,电压上得电压不能跃变得理论终于用到现实当中了,呵呵

网友:
登峰造极登峰造极

网友:
修的是什么机型 也不说说

网友:
电容两端的电压为什么不能突变?
因为是连续的,电源的波动也是连续的,所以感觉电源的波动不可能是直接加在电容另一端上,而是电流流过电容,使电容另一端电压波动。

电阻分压处的节点电压对电源变动的响应也挺快啊,但是节点处的电压的增量和电源增量是成特定比列的。
如果并联了电容,电源变动了,就会有电流流过电容,使节点处的电压增量占据电源总增量更大的比例,

网友:
rt8202的PDF中有关软启动是指内部的参考电压升高
A built in soft-start is used to prevent surge current frompower supply input after EN/DEM is enabled. It clamps the ramping of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which is comparedwith the FB signal. The typical soft-start duration is 1.5ms.

网友:
rt8202的过流保护不会关断输出。
Current Limit Setting (OCP)
The RT8202L/M has a cycle-by-cycle current limitingcontrol. The current limit circuit employs a unique“valley”current sensing algorithm. If the magnitude of the currentsense signal at OC is above the current limit threshold,the WM is not allowed to initiate a new cycle。
如果检测到大电流,使开关周期中原本要上管打开的时段暂停,等电感中的大电流降下来,才会启动新的开关周期。

网友:
这就是高手,理论知识很扎实,根据你的分析大致应该就是这两个作用了,说实话对这个没有很深的研究,楼主是发现板子上那个位置少东西,还是就是根据电路图分析的,一般板子上那个位置少东西,仔细看是可以看出来的

网友:
加焊故障芯片,上电又好了。等冷下又不好,看上去不是PC8208的问题

但是换了pc8208,就好了。看来确实又是PC8208的事

网友:
理论到实践。。。厉害~

网友:
分析很不错哦,

网友A:
风枪没吹之前有可能看得出来,吹过可能就看不出来了,原来掉件可能有棱角,吹过后就圆润了。

网友:
soft start,这个理论很有说服力

网友:
厉害啊!这样的问题还真不好查啊!

网友:
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,这个波动值会直接加在FB端而不再经两个电阻分压的说法好像不科学。
电阻分压和并联电容两中情况,在同样的输出电源波动值下,后者的分压处的电压波动值较前者更大,也就是后者的分压处的电压变化率更大。而不是输出电源的波动值直接加在电容另一侧,如果是直接,分压处的电流不平衡。说直接就感觉是电压阶跃,实际电压不会发生跳跃,因为是连续的。只能说是极端时间内,电压变化很大。

软启动解释有误,rt8208资料上显示,软启动与内部参考电压的ramp up 有关。而不是靠电容的充电等效电阻从小到大再配合输出公式的解释。

过流保护也不对,rt8208资料上显示,过流不会关断器件,而是暂停开关周期,等电感中的电流降下来后才会再次启动新的开关周期。

楼主的 英语肯定很好,羡慕啊

网友:
呵呵  小电容引起的大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风枪没吹之前有可能看得出来,吹过可能就看不出来了,原来掉件可能有棱角,吹过后就圆润了。

那到也是,呵呵,看来理论还是还是很重要的,这种情况很少见,至少我没见过

网友:
说的真的太专业了。水平高啊。。

网友:
其实在修机器的时候碰到电容的问题是很多的,一旦是缺件,而且又用风枪吹过,那就只有靠图纸和理论了。

网友:
防浪涌 的 。 嘿嘿

网友:
从数据手册看,此电容是可选的,装不装影响不大。楼主你的问题是不是输出的滤波电容性能不良导致过压保护呢?有无看过保护的波形?
手册中只看到OVP时才下管G极5v。。

结果冷了又不行。最后找出是一个滤波的贴片电解电容220UF变成190UF, 换后正常。(这个贴片电容加热后容量会暂时上升,冷了又降回来。)
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结果是滤波电容容量下降引起的。 问题是这样的:北桥1.2v没有,测pwm工作条件正常。上管g极0v,下管g极=pwm供电=5v。 ......加焊北桥后电压正常。以为好了,结果冷了
可能就是输出的滤波电容容量下降引起的

网友:
可以搅研发了`

网友:
太专业了

网友:
  从维修角度讲,不必拘泥于那个电容到底作何用,事实就在那里。发本贴的目的只是提供一种思路,真正理论层面的东西是RD研究的。工厂PDF只是理论设计和测试参数,要形成产品还得给出一个具体方案,RD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微调。个体差异,可能引发一些非常规故障,所以说这是一个“神话”。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并非问题解决了才套上一个理论,而是看见缺件就想到了有这种可能,我也说了那是套用了开关电源理论,与本本无关。当然开关电源中关于稳压加速也好,软启动也好的相关理论,那是另一种专门技术,可能并不能用本本的相关知识作以解释。如果对元件的基本性能及瞬态状况的理解尚存在差距,那么讨论本身就是浪费。

网友:
还是要仔细观察啊

网友:
还有待刻苦学习

网友:
那为什么吹下就好啦   请楼主明示。。

网友:
雕件啊 弄了半天

网友:
理论太强了,认真学习。。

网友:
说的再详细点,尤其是故障机器。

网友:
不行啊,明年还得去学一遍理论啊

网友:
分析很不错哦,学习了

网友:
同意饼哥的说法,我感觉楼主没有找到故障点,这个还会返修,这种怕冷的故障,大多还是电容有不良的,多年的经验,

网友:
用烙铁烫下IC都会好,这该如何解释啊?加焊IC也没给电容充电啊,只是芯片的温度变化而已

网友:
说的不错啊,学习了,太厉害了

网友:
这种神奇的设置电容参与启动的在 E420 425里面也有 在EC的某一脚,遇见过不开机的换掉这个电容就能开机!

网友:
楼主理论精辟啊,赞一个。

网友:
几个质疑确实有道理。缺件不会对温度敏感。

网友:
还是不理解 为什么加热下好了呢 缺件应该会导致故障现象一直存在才对

网友:
分析得不错,别小看一个小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