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P5KPL SE 开机不亮!

楼主(2013-09-30):
开机电路都正常 不跑码 什么问题?

网友:
NH82801GB这货爱坏

网友:
楼主好像发错地方了吧

网友:
刷个BIOS试下

网友:
刷bios试试!!!

网友:
我只想麻烦你把故障说清楚点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第一次发帖吗?你的问题太笼统了,不好回答。多看看别人是怎么发帖求助的。

网友:
写个bios试试,应该管用。。。

网友:
既然各电路供电都正常  那就换个CPU试试

网友:
刷BIOS还有检查一下CPU

网友:
这块板坏得挺多的

网友:
CPU没工作呗 上假负载看下

网友:
是起码要告诉 供电,时钟跟P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