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36G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3-09-30):
首先拆机裸板测试,第一眼就看到NEC大电容,于是测量待机电压,开关有高低高跳变,直接刷BIOS无果。测量EC工作条件正常,直接更换大电容,触发开机竟然显示正常,于是装机测试,压力测试直接掉电。发现温度直线上升,拆机更换硅脂加铜片,测试一天正常。此机修复

网友:
修的利索,挣得痛快

网友:
这NEC大电容确实会造成很多故障 最多的就是不定时的掉电  有的还会造成系统蓝屏 有的会出现不亮机(CPU无供电)等!

网友:
NEC大电容是通病啊,有这大电容的机器,上电不显的直接干掉它,掉电,死机就不用说了!

网友:
想问下,乱NEC电容后面的地线时,中间有两个点怎么处理,求解

网友:
大电容为什么会导致不触发,有点不理解

网友:
谁能来解释下,大电容为什么导致不触发,难以理解。难道这大电容神通广大到参与待机和触发电路了?

网友:
这机子不开机和NEC大电容有关,太神奇了吧?

网友(2017-08-17):
这个nec电容很多电脑出现了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哈哈  ,NEC 的机器 几十捡干鱼  捞啪啪的 机器,送钱 这酸爽 ,每天来几台  发财不是猛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