音箱烧保险管

楼主(2013-10-01):
一个轻骑兵b2298  2.1有源音箱,烧了保险管,参数50t t160ma/250v~  换上相同的,按开关后立马烧了,换了0.5a的,没有烧。左输出有声音,有输出没有声音,只有啪啪的杂音。
2个小音箱是好的,并且左输出的时候会出现杂音。电源变压器参数,12v*2  0.63a    pxb-15c
电源变压器发热的厉害。
经过目测检查,未发现电容有坏的,由于缺少相关设备,无法继续维修。
请问,问题大概出现在什么位置,如果去维修电视机的地方能否维修成功,费用大概是多少,是否有维修价值。
谢谢

网友:
老烧保险管应该是变压器坏了。

网友:
不行注换个吧,现在有便宜的

网友:
变压器和滤波电容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如果pxb-15c的变压器找不到,用20w或者30w的代替能行吗,其他还需要换什么吗

网友:
看功放块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重点检查;主电源的整流滤波是不是正常,输出电压是否正常,二极管是否漏电,都正常的话那就是功放IC了,用手摸摸是否很烫哦。

网友:
这故障一般是右功放IC损坏造成,直接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你可以试一试,应该还有维修价值

网友(2014-12-17):
应该是变压器有问题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