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七彩虹945PL图纸 没有CPURST#

楼主(2013-10-01):
一块七彩虹945PL主板 V2.1版本的,原来的故障是没有桥供电,修出桥供电以后不跑码。检查没有CPURST#,电压低0.27V。点复位开关电压可以有0.27至0.20V的跳变。因为没有图纸找不到CPURST复位点的电路。又检查IDE的复位3.3V正常。PCI的复位3.3V正常。IO 8712  31脚的复位3.3V正常。 BIOS的2脚复位也正常。3.3V且复位都有电压跳变。就是CPURST复位电压低,且点复位开关也有电压跳变0.07V的变化。BIOS也刷过的,CPU的PG 1.2V正常   核心电太压上假负载1V也正常。时钟电电压0.57V左右吧。用示波器测,不是正弦波波。也不知道正常的波波是什么样子的。呵呵。有了PCI复位等,个人感觉时钟电路应该是正常的,也不知怎么检查了。哪位有七彩虹945PL的V2.1版本的图纸。给发一下好吗。谢谢了。还有就是请大家帮忙看一下,这个没有CPURST复位的电路怎么修啊。前提供电电路是都正常的。

网友:
CPU复位由北桥发出

网友(点评):
是啊,是由北桥发出的。北桥的供电是正常的CPURST复位应该有个3V上拉才对啊。且点复位开关。CPU复位电压也有波动。说明了南桥到北桥,北桥到CPURST的通信应该是正常的啊。

网友(点评):
只是CPURST复位电压太低了。才0.27V呀

网友:
那就做一下北桥试试

网友:
加焊北桥。

网友:
查查ATXPOWROK  VRMPOWOK  CPUPOWEROK这3个信号是不是对。

网友A:
这三个信号肯定是对的,都有了PCI复位和IDE  BIOS  I/O复位都正常了,就是CPU的复制电压太低了,不知道怎么拉低的

网友:
没有图纸最笨的办法。拆了北桥,看CPURST复位电压是高还是低,如果还是低的话,说明应该是由北桥内部提供上拉电压的,如果电压变成高电压了,说明北桥内部控制拉低了。有可能是北桥坏。是由外部提供上 拉的。现在就是CPURST低,别的复位都正常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三个信号肯定是对的,都有了PCI复位和IDE  BIOS  I/O复位都正常了,就是CPU的复制电压太低了,不知道怎 ...

看北桥发出cpurst之前的条件,就是南桥有没有发出pltrst,这个和pcirst不同的,主要是看有没有断线,我估计你这板子是中间线路哪里的问题,北桥不是那么容易坏的,不到最后拆毛的北桥,换北桥还修啥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看北桥发出cpurst之前的条件,就是南桥有没有发出pltrst,这个和pcirst不同的,主要是看有没有断线,我估 ...

呵呵,找南桥发出的平台复位,不好找啊。没有图纸难啊。

网友:
CPU 复位只有零点几的,贴子很多,可以去看看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找南桥发出的平台复位,不好找啊。没有图纸难啊。

没图纸是麻烦。